三菱伺服J2回原点程序

楼主(2021-06-20):
PLC三菱Q02,运动CPU 172,手段控制伺服回原点,到原点处接近开关后伺服动作不停止,怎么回事?手动回原点到了原点开关后伺服不是应该停止,然后伺服驱动器原点归零吗?原点开关正常,这是伺服原点程序有问题吗,伺服原点选择的计数1型。微信图片_20210620081033.png

网友A:
谁告诉你伺服回原的时候是检测到原点停止的,回原方式很多种的

楼主:
??这个是哪种,怎么个原理

网友B:
我一般用的是计数器2  还有信号逻辑有没有选择正常

网友C:
我们以前一般用的是凹槽型接近开关做伺服的原点以及极限。它回原点的时候,一般是第一次感应到原点,还会往前走,等原点灯灭了,它再回头,当第二次原点感应亮时,伺服停止。回原点过程完毕!

网友D:
学习这方面,求资料  求知道

网友E:
回原点的方式,需要看你的设定方法,还有需要接近点狗开关,不是上下极限位置开关。

网友F:
要是检测到原点就立马停止,这样的原点是不准确的,都是会以上升沿或下降沿去确定原点位置

网友G:
关于伺服电机回原点操作,我一般用的是检测到原点开关后,伺服电机减速(低速)继续走,检测到 Z项脉冲信号 停止,这样原点的位置比较精确

楼主(2021-07-29):
引用 网友H: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调试记录,工程现场问题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