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点一下西门子200SMART的这个指令怎么来,怎么用

楼主(2021-06-20):
GFUF)9AK2M05QQB_YGPHP[W.png求大佬们给我说下是怎么用的

网友A:
这个指令应该不是西门子官方库函数,因为里面有汉语

这是个模拟量转换的函数,即你变频器0-50HZ对应PLC模块的输出0-20mA,而模块的0-20ma,又对应0-27648(这个数是个固定值,查询下手册即可,只是西门子的是这个,其余厂家的需要查对应资料),于是就相当于0-50HZ,对应了0-27648,根据线性变换(也就是数学中的相似三角形等比),即可计算出来;再手画一张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简单的线性转换

0HZ对应0,50HZ对应27648,则当输入x HZ时候,求对应的 y,只需要根据下图中蓝色和黑色对应的三角形的边比值关系,然后再加上Int和Real类型值的转换即可

网友B:
这个指令是工程师自己通过一个子程序做出来的库,从库里面可以找到, 你图上这个目的是吧设置的频率转换成电流信号,这个指令的作用就是起到转换的桥梁作用,    频率--数值--电流      用来控制模拟量输出。  还有一种是常用的是采集模拟量输入信号 ,其中原理是一样的,   电流--数值--频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令应该不是西门子官方库函数,因为里面有汉语这是个模拟量转换的函数,即你变频器0-50HZ对应PLC模块的输出0-20mA,而模块的0-20ma,又对应0-27648(这个数是个固定值,查询下手册...



感谢,有点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指令是工程师自己通过一个子程序做出来的库,从库里面可以找到, 你图上这个目的是吧设置的频率转换成电流信号,这个指令的作用就是起到转换的桥梁作用,    频率--数值--电流      用来控制模拟...



这个是用变量表做出来的 指令吗

楼主:
这个是用变量表做出来的 指令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变量表做出来的 指令吗



你这问题问的真不专业,变量表和指令表是两个东西

他这个程序,只是写了一个子程序而已

网友C:
这是库文件里面的,你添加就有了!固化好的模拟量程序,只需要写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是做了一个形参模块 转换现场模拟量的,你可以在西门子库里调用库功能和它一样的

网友E:
这个意思是0-50HZ,对应模拟量0-27648,0-27648又对应0-10V或者4-20MA.当前工程量VB8里的数值是0-50HZ这个范围,按照线性关系,获得到0-27648里面相对应的数,这个数就会发送给AQW16.然后模块会根据AQW16里的值转化成0-10V或者4-20MA里的对应的值。

网友F:
学习这方面,求资料  求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意思是0-50HZ,对应模拟量0-27648,0-27648又对应0-10V或者4-20MA.当前工程量VB8里的数值是0-50HZ这个范围,按照线性关系,获得到0-27648里面相对应的数,这个...



这里大神还是蛮多的

网友H:
上次找过这个指令,没有,最后加减乘除算出来的,0-100对应500-5000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令应该不是西门子官方库函数,因为里面有汉语这是个模拟量转换的函数,即你变频器0-50HZ对应PLC模块的输出0-20mA,而模块的0-20ma,又对应0-27648(这个数是个固定值,查询下手册...

很全了,输入想要的频率,会按比例转换为需要的毫安信号给设备端。

网友J:
你这因该是别人写的快=块吧,他里面因该写了注释和用法。

网友K:
线性关系划算,三角函数

网友K:
其实自己换算一下即可,就是把传感器采集到的整型数据转化为对应传感器的工程数据,整型数据根据模拟量位数确定最大和最小,工程量数据根据传感器量程确定

网友L(2021-07-25):
是工程师自己通过一个子程序做出来的库

网友M(2021-10-20):
因为里面有汉语,好经典

网友N(2022-08-11):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