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ANopen控制反应慢

楼主(2021-06-20):
原方案用台达15MC控制器,控制台达A2伺服,做贴标控制.

在CANopen中做好程序,运行控制伺服进感觉伺服反应有延迟,类似于用普通PLC作运动控制的那种程序扫描周期的延迟,试了个把礼拜没找到解决的方法.

赶工期没办法,只好弃用15MC,利用A2伺服内置电子凸轮功能,按伺服范例手册上的案例做的贴标动作,人机走485直接和伺服通讯,另用一块EH20的PLC做一些辅助的IO功能

楼主:
用15MC做程序,只要机器速度一变化,对标位置就对不上了。

网友A:
运动控制的,谢谢!分享

网友B:
CanOpen的通讯速率是多少,应该不会出现卡顿,是不是HMI读取的数据的卡顿,RS485的速率是会比较慢。

网友C(2021-07-31):
台达伺服控制器很差劲,有会正转完成后,会自动反转,很烦人

网友D(2021-12-31):
什么地方用canopen

网友E(2022-05-02):
不行可以用DVP50MC嘛,为啥非和15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