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磁阀正负极接反

楼主(2021-06-20):
24V电磁阀分正负吗,某度说带二极管的分正负,如何区分有正负要求的电磁阀?谢谢!!!

网友A:
可用万能表测量线圈正方向电阻来判断正负极。

网友B:
正负极接反电磁阀一样工作,只不过接反导通的话发光二极管不会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负极接反电磁阀一样工作,只不过接反导通的话发光二极管不会亮。...



同意。

网友D:
说的是气缸的先导阀吧?这个东西正反不会出啥问题,只是和楼上说的,有时候指示灯不对罢了,但是这些东西在本体一侧,都标着电路图呢,接线画图的时候看一眼就行了

网友E:
24V电磁阀,带工作指示灯的,需要区分正负(主要是点亮指示灯区分电磁阀工作与否),不带指示灯的随意接都可以。电磁阀工作指示灯都是并联在线圈上的

网友F:
电磁阀上面一定会有‘+- 标注, 接反了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通断的时候指示灯不亮

网友G:
24V接反了也会动作,线圈不分正反,就是绿色指示灯不亮,最好接正确

网友H:
     目前 FESTO 的阀正负极接反是会工作,但是内部 LED 灯会不亮或闪, 早期的 SIEMENS 的24V 继电器正负极接反是不会正常吸合的!

网友I:
接正接反都可以动作,只是接反导通指示灯不会亮

网友J:
如果预留接线端子,上面会有正负标注,预留线,线以颜色区分,比如红色正,黑色负

网友K:
器件上会标注+,-的  你仔细找一下

网友L:
接反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有的带2个二极管,接反也亮的。但是大部分带一个,所以只是指示灯不亮

网友M:
24V接反了也会动作,线圈不分正反,就是绿色指示灯不亮,

网友N(2021-07-25):
24V接反了也会动作,线圈不分正反,就是绿色指示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