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modbus通讯轮询很慢

楼主(2021-06-21):
200smart西门子和七台变频器通讯    但是轮询时间太长了  频率写进去呢 有时候几秒钟  有时候十几秒才响应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看看我的程序 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A:
写操作优先,读操作定时循环!

每次读操作执行完成后,先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则执行下个读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操作优先,读操作定时循环!每次读操作执行完成后,先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则执行下个读操作。...



我这全都是写 没有读

网友B:
我先前也是跟了16台变频器通信的。一般情况下,它的反映速度慢,可能库的内存不够。

右击这个库,打开库存储器。点建议地址。让存储变大。

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变频器站号有冲突。改变下变频器站号。

网友C:
加终端电阻,此情况一般跟线路以及变频器有关

网友D:
学习这方面,求资料  求知道

网友E:
线路可能太长,设备响应可能很慢,总线带的设备有点多(7个不算多)。

1.凑合用吧。

2.把超时时间整短一些(部分响应慢的设备会报掉线,通讯时好时坏,尽量不要调这个)。

3.优化一下轮询程序(例程的通讯驱动不是最优的,看懂原理自己写一个比较好)。

4.提高波特率(设备距离短,通讯线缆带屏蔽且质量要好的双绞线)

网友F:
200smart的485是非隔离型端口,有点小干扰,8个站几秒钟应该正常,10几秒就不正常了,先不要启动变频器,只写频率,看速度怎么样,说不定就是变频器干扰严重。

楼主:
通讯距离很短   目前我把超时时间改短了  响应时间是快了很多  就是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什么 问题  我在看看怎么优化一下轮询程序

网友A: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Socket编程通信视频教程,可以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5435/855435_1.shtml

网友G:
看看通信硬件接线是不是搞太长了?还有就是最好不要一个串口下面挂很多通信,可以在本体上扩展一个通信模块,均分一下通信负担,如此,通信效率会大大改善,这种通信切记不要靠时间去做轮询,还是要靠完成位去实现,可以设置通信超时,以免影响彼此通信

网友H(2022-03-03):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写操作优先,读操作定时循环!每次读操作执行完成后,先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则执行下个读操作。...



这样做的优点是什么呢

网友J(2022-09-26):
日常灌水  顺便学习

对她许诺、这一世/不弃

网友:
日常灌水  顺便学习

网友K(2023-02-14):
我带20多变频器   是有2-3秒延时    不知道能不能提速?

网友L:
是你的通讯不稳定  不是PLC慢

网友M(2023-05-17):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找这种解决方法

网友N(2023-12-17):
我带3个变频器都有6秒左右了,头疼

网友O: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谢谢楼主,学习

网友P: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自己写轮询。我用的国产的PLC直接调用指令自己内部写好的速度特别快。西门子对串口通讯做的还是不怎么样。可以把延时缩短我缩短到300了,速度能快点,但是也快不到哪里去。跟国产的比还是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自己写轮询。我用的国产的PLC直接调用指令自己内部写好的速度特别快。西门子对串口通讯做的还是不怎么样。可以把延时缩短我缩短到300了,速度能快点,但是也快不到哪里去。跟国产的比还...



请问用的国产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R(2024-08-19):
支持1楼!我们跟森兰变频器,做了47站,就一个ST20,也是循环读取轮询,有些操作时,写操作轮询优先,也就10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