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磨损修复普通焊好还是冷焊好

楼主(2021-06-21):
轴类磨损是轴使用过程中最为常见的设备问题,轴承位、轴承室磨损和出现配合间隙是导致轴承发热的一大主要因素。大部分的轴类磨损不易察觉,只有出现机器高温、跳动幅度大、异响等情况时,才会引起人们的察觉。

  目前,国内针对轴磨损修复的主要方法为补焊机加工、电刷渡、冷焊技术等,那么到底哪种方法更合适呢?我们看看下面的分析。

  补焊机加工技术优势是焊接强度高、操作简单、费用低廉,甚至可以忽略。但行业人士都知道焊接有一个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在补焊过程中,由于热应力的影响会导致轴承位焊接部位发生变化,例如弯曲变形、运行中断裂等问题。

  电刷镀是将工件和阳极分别接在刷镀电源上的正负极,然后将镀笔放在工件的被镀部位,进行相对运动,即可得到所需的金属镀层。时间越长,镀层越厚,镀层的均匀性可由电流密度、阳极运动速度、镀液的供给量以及时间等来调整和控制。

  以上传统轴磨损修复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磨损问题,但由于受刷镀修复工艺存在修复尺寸、且补焊和冷焊接技术修复后需要再机加工等因素,又受设备现场环境限制,在面对一些突发紧急、设备庞大、拆卸复杂的轴承位磨损问题,这些工艺难以实现在线修复。

  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类似一种冷焊(粘结)技术,材料具有良好的粘接力,良好的抗压性能、抗冲击性能及具备金属所具有的弹性变形等。材料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金属疲劳磨损,在线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很好的保护设备本体不受损伤,且修复过程中不受轴单边磨损量的限制。

  轴磨损修复采用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的实际操作案例:

  某水泥企业辊压机:轴径600mm、1:12锥、轴承232/600CAK/C3W33,磨损量约1-2mm。

  整个修复过程特别简单:经过表面烤油处理→表面打磨处理→表面清洗处理→按比例调和SD710H材料并涂抹至磨损部位→安装工装并加热使材料固化→材料固化后拆卸工装,去除多余材料→轴承安装到位,修复工作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