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封位磨损出现漏油怎么办?有什么修复方法

楼主(2021-06-21):
  轴封位磨损也是机械设备常见的故障之一,在传动部件运作中,只要存在运动就会出现磨损问题,只是因部件的材质、转速、运行环境等不同,磨损程度而不同,反应在轴封部位渗漏油的时间也不同。但如果不及时修复的话,会造成设备更大的损伤。

  我们先来分析下轴封位磨损的常见原因:

  1、油封老化,弹性减弱,密封力减小。这是绝大多数油封漏油的主要因素。

  2、轴承磨损或轴弯曲变形,造成轴径向跳动量大而漏油。

  3、轴及油封使用时间长了,会有一定的磨损,甚至在轴上磨出一道沟,二者之间的间隙变大而漏油。

  4、安装因素。油封安装时,一般都要使用专用工具,要求安装到位后,油封刃口完好,骨架没有变形。

  5、润滑油添加过多或通气孔堵塞。润滑油与油封是否兼容。

目前对于封位磨损修复经常用到的修复技术都是改变原密封和密封位置而未根本解决轴磨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推荐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修复轴封位磨损问题,材料是具备耐磨、耐腐、耐温、耐油等性能,修复后在正常的运行环境下在与橡胶密封摩擦过程中有自润滑功能,可以减少部件之间的磨损。

  其修复过程也特别简单易操作,利用轴封磨损部位的左右两侧未磨损部位为基准,结合相应的修复工艺控制修复后的同轴度:

  1、油封部位除油处理,表面粗糙处理;

  2、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3、沿定位尺寸基准面将材料刮涂在修复部位;

  4、材料固化后清除多余材料;

5、安装油封,恢复设备运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