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途里面ST-1500PLC.如何用SCL语言做循环嵌套,采集线性数据

楼主(2021-06-21):
在博途里面ST-1500PLC.如何用SCL语言做循环嵌套,或者梯形图做也可以。

需要采集200组数据,数据是递增的,数据理论上是线性的,但是实际输出并不是线性的,通过200组数据做参考,将数据分段,做成一个比较线性的数据链,在梯形图里面没有找到对应的指令可以做,就想到SCL有没有对应的数据,可以循环嵌套,递增计算的,手动计算200组太费时间了。

网友A:
FOR ........

     FOR.......

          数组[]

     END FOR

END FOR

HAVE  FUN!

网友B:
感觉楼主是被传感器差不多的东西坑了,还记得以前调试生产线,国产的压力变送器,居然不成线性,公司又不让换,然后逼得没招了,就把显示分了段,只不过没分这么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