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扫码枪通信

楼主(2021-06-21):
请问MCGS触摸屏和扫码枪通信:

1:扫码枪和欧姆龙CJ2M CPU33(RS232)模块通信,数据采集,触摸屏显示的PLC程序编写;

2:触摸屏和扫码枪USB通信读取数据,保存到PLC比对,触摸屏脚本编写;

网友A:
需要找到相应的驱动进行测试!

网友B:
请问MCGS触摸屏和扫码枪通信:

1:扫码枪和欧姆龙CJ2M CPU33(RS232)模块通信,数据采集,触摸屏显示的PLC程序编写;
这个无协议即可实现吧!

2:触摸屏和扫码枪USB通信读取数据,保存到PLC比对,触摸屏脚本编写;
这个需要相应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