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电气术语简称有奖征集

楼主(2021-06-22):
作为工控人我们日常经常和各种各样的电气专业术语打交道,大家在日常工作中都有用到哪些专业术语的简称呢?欢迎坛友们回帖参与哈!

举个例子:

微型断路器:简称  “微断

中间继电器    简称  “中继

热继电器       简称  “热继

还有其它等等.........小编抛砖引玉,坐等坛友们的回帖喽!

参与福利:

优秀参与奖: 1名       奖励50元京东卡

有效参与奖:  若干     奖励   100论坛积分

网友A:
电压互感器 简称压变

电流互感器 简称流变

配电变压器 简称配变

箱式变电站 简称箱变

干式变压器 简称干变

整流变压器 简称整流变

油浸式变压器 简称油变

自耦变压器  简称自耦变

整流变压器  简称整流变

快速熔断器  简称快熔

KYN28-12中置式开关柜  简称二八柜

热电偶  简称热偶

热电阻  简称热阻

网友B:
我这目前的公司,跟电缸的磁性开关,叫“电眼”。

空气开关:空开。

漏电短路保护器:漏保。

激光反射型传感器:光电开关。

网友C:
跟同行们的交流中,一些场景中,会用到的一些 称呼或者简称:

一、对一些电气设备或者参数的称呼或者简称:

空气开关       简称     空开

工业控制计算机     简称  工控机

开关量输入输出点数    简称     IO点

二、电气行业中,对人的一些称呼或者 简称:

张某某工控技术人员    简称    张工

王某某高级工程人员    简称    高工/技术大牛

李某某销售工程师      简称   李经理

网友D:
安全光幕(安全光栅):光幕(光栅)

还有各种传感器:对射、反射、激光、光纤 开关等,都简化叫法

网友E:
PLC,简称:PC

触摸屏,简称:界面/触屏

网友E:
电气材料清单,简称:BOM表

网友E:
光电传感器,简称:光电

网友E:
电气控制柜,简称:电控柜/机柜

网友E:
通电调试之前核对IO信号,简称:打点

网友E:
下载PLC/触摸屏程序,简称:灌程序

网友F:
PLC控制单元等统称--控制器

网友G:
电气工程师简称电工

网友H:
从事的职业名称:信息技术,简称:IT;

现场遇到的单相接地短路,两相短路或三相短路故障,简称:放炮,连电;

弱电施工,简称:放线或跑线;

网友I:
开关电源    24V电源

网友J:
空气开关:空开

漏电短路保护器:漏保

网友K:
品质检测:QC

测试、检测:QA

二维码扫描:QR

操作屏,触摸屏:DM

抄送邮件:CC

转发:FW

回复:RE

补充说明:PS

绩效:KPI

标准操作流程:SOP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品质检测:QC测试、检测:QA二维码扫描:QR操作屏,触摸屏:DM抄送邮件:CC转发:FW回复:RE补充说明:PS绩效:KPI标准操作流程:SOP...



类似中文的简称可以再回复哦

网友H:
螺丝刀,改锥,起子,这样子的算不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螺丝刀,改锥,起子,这样子的算不算呢?



这种的不太算

网友B:
常开触点    简称常开或者NO

常闭触点    简称常闭或者NC

接触器    KM*(*为序号)

中间继电器    K*或者KA*

时间继电器    KT*

固态继电器    固态或者SSR*

电力调整器    SCR*

气缸上面的速度控制阀    我们这简称调速

过滤减压阀(逆流功能可选)    我们这简称调压过滤

网友L:
固态继电器:固态

接近开关:接近

光电传感器:光电

漫反射光电:慢反

对射光电:对射

IO调试:对点

气缸磁性感应器:磁环

气缸磁性感应器位置:原点动点

安全门磁:门磁

调磁环位置的小号螺丝刀:小一字

温度表PID自整定:跑温

。。。。。

网友M:
微机继电保护-微保

不间断电源-UPS

交流电-AC

直流电-DC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电磁干扰-EMI

自动发电控制-AGC

太多了

网友N:
空开动作 简称跳闸;

核对接线情况 简称对点

网友O:
一般都说英文简称

比如操作盒 operation box  =OB

网友P:
变频调速器,变频

伺服驱动器,伺服

断路器,空开

塑壳断路器,塑壳

移动便携终端,手机

变压器,变电

网友Q:
控制柜  电柜

触摸屏 人机

电缆  线

万用表检测     打表

网友R:
塑壳断路器 MCCB

限位开关  LS

形成开关  DS

不间断电源  UPS

变频驱动装置  VFD

变频器  VVVF

电压互感器  PT

电流互感器  CT

接线箱     JB

交流   A.C.

直流  D.C.

高压  H.V

中压  M.V

低压  L.V

功率因数  PF

常开   N.O

常闭   N.C

短路电流  SC

断路   OC

有功功率  AP

无功功率  RP

就地控制盘 LCP

远程控制盘 RCP

电伴热  EHT

脉宽调制  PWM

过程控制系统 PCS

离散控制系统 DCS

网友A(2021-08-26):
还等着100积分呢   没看见楼主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等着100积分呢   没看见楼主结贴啊



马上结贴哈,http://bbs.gongkong.com/d/202109/870075/870075_1.shtml

网友H:
积极参与了,阳光普照奖也没沾上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