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现场验收电气安全报告深圳

楼主(2021-06-22):
LED显示屏电气安全是LED显示屏的重要质量指标,〈LED 显示屏通用规范》(SJ/T11141-2003)(以下简称《通用规范》)对LED显示屏电气安全要求及检验方法进行了具体规定。但是,仅靠《通用规范》作为LED显示屏的电气安全出厂检验要求还是不够的。下面就如何更好地完成LED显示屏的电气安全出厂检验进行了阐述。

#LED显示屏#

1《通用规范》的电气安全要求

5.4安全要求

LED 显示屏属 GB4943 规定的 | 类安全设备。

5.4.1 接地

LED 显示屏应有保护接地端子。

5.4.2 安全标记

5.4.2.1 LED 显示屏保护接地端子应有标记。

5.4.2.2 LED 显示屏在熔断器和开关电源处应有警告标志。

5.4.3 对地漏电流

LED 显示屏的对地漏电流应不超过3.5mA(交流有效值)。

5.4.4 抗电强度

LED 显示屏显示模组可承受 50Hz、1500V(交流有效值)的试验电压,1min内不应发生绝缘击穿。

5.4.5温升

LED 显示屏正常使用时在达到热平衡后,屏体结构的金属部分的温升不超过45℃,绝缘材料的温升不超过70℃。

《通用规范》对显示屏的安全要求共有5个方面的内容,即接地、安全标记、对地漏电流、抗电强度和温升。上述安全内容依据GB4943-2001《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标准制定的。

国标GB4943-2001《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EC60950:1999(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第三版。该标准是信息技术产品出口,特别是产品出口到欧洲国家遵守的标准。因此我国将该标准列入强制性标准。可见该标准的重要性。

编辑搜图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18字)

2《通用规范》的电气安全测试方法

6.4安全要求

6.4.1 接地

用目测方式检查LED显示屏,应满足5.4.1的

要求

仅用目测方法检查LED显示屏是不够的。国标GB4943就其接地和连接保护措施进行了详细闹述,对保护连接导体的小尺寸、接地导体及其连接的电阻、保护接地端子和保护连接端子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当保护连接导体的小尺寸不符合GB4943标准要求时,保护连接导体电阻不应超过0.10。所以,在检查LED显示屏接地时,要特别注意连接接地导体的尺寸,否则接地是不可靠的。

6.4.2安全标记

用目测方式检杏LED显示屏的安全标记,应满足5.4.2的要求

国标GB4943规定了保护接地导线相连的接线端子应标示的符号、标示符号的耐久性以及标示符号的粘贴位置。检查时,首先确认标示符号是否正确,因为不同的接地,标识符是不一样地。然后,再检查标示符的耐久性,检查方法应符合GB4943标准第1.7.13的要求。

6.4.3对地漏电流

在1.1倍额定电源电压下,测试LED显示屏电源线对金属外框间的对地漏电流,应满足5.4.3的要对由其电路图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对地漏电流超求.

过3.5mA,但不会超过输入电流的5%的LED显示屏,对其随机抽取的显示模组进行对地漏电流的测试,应满足5.4.3条的要求。

国标GB4943第5.1.2条对受试设备(LED显示

屏)做出了明确规定,“由共有同一交流电源的设备互连而成的系统,应作为一台设备来进行试验。‘对LED 显示屏而言几个显示模组共用一个电源,因此进行对地漏电流测试时,应将这几个显示模组作为一台设备进行测试,这样才能准确地测出显示模组的对地漏电流。

6.4.4抗电强度

LED 显示屏电源开关处于通的位置,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与金属外框或可触及的金属结构件间施加1500V(交流有效值),1min,应满足5.4.4的要求。

国标GB4943第5.2.2条规定了'加到被试绝

缘上的试验电压应从零逐渐升高到规定的电压值上保持60s。’而不是从开始电压升高就计时。抗电强度测试仪的漏电流量程开关应选择大于、5mA的量程上进行测试。

在进行抗电强度测试时,为了避免损坏IC元器件,可将二次电路中的集成电路等拆下,试验时允许采用等电位连接。

6.4.5温升

LED 显示屏在工作一小时后用点温计测试各可触及点温度,应满足要求5.4.5的要求。

国标GB4943给出了在测量温升时一定要考虑到环境温度的因素,因为大温升(△Trax)限值作为合格判定值,它是基于当设备工作时,室内环境温度为25℃的假设做出的。

在试验期间,室内环境温度(Tamb)不需要控制,但应监测和记录。

如规定为△Tirsx:(T-Tam)\(△Tmux+25-Tma)式中:丁一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测得的给定零部件的温度

Tora-制造厂商技术规范允许的高室内环境温度或25℃,两者中较大者。

试验期间,除非征得有关各方面的同意,否则室内环境温度不应超过 Triva o

编辑搜图

编辑搜图

编辑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