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将数据库中的表格数据显示在INTOUCH画面上

楼主(2021-06-22):
如题,就像做成那种可以查询历史记录的那种格式。

我现在使用的ACCESS数据库,想把它的数据显示在INTOUCH画面上,而且最好能查询历史记录。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好的软件什么的推荐么,谢谢

网友A(2021-08-11):
特别-配置-向导/ActiveX安装 选择插入报表控件。有Mshflxgd Msflxgd 等多种报表控件。然后通过写脚本将数据库数据写入控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