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式空压机自动停机如何处理?

楼主(2021-06-22):
螺杆式空压机自动停机如何处理?接下来就跟着红五环机电一起来看看吧!

原因分析及处理:

一、螺杆式空压机急停按钮故障

近两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急停按钮批量问题)。没有迹象。当空气压缩机停止工作并检查完所有东西后,就没有问题了。因此,只要紧急停止按钮短路,就可以更换。

二、螺杆空压机外部空气开关动作

空气开关使用时间长,接触不良。它最有可能出现在空气压缩机的运行过程中,特别是当星形角开关刚刚启动时。空气压缩机的电气系统也有可能出现故障,如接触器接触不良、电机轴承故障、空气压缩机在某个地方短路等,可能导致突然停机的问题。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小。这种故障可以通过切断空压机电源,更换空气开关来解决。

三、螺杆空压机检修时间到了

这种情况通常是有预兆的。停机前会有一个显示屏,显示滤油器保养时间到了,空滤器保养时间到了等等。显示屏上的故障灯闪烁(当空压机检修时间距设定时间100小时时,超过100小时压力机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