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5伺服脉冲输入

楼主(2021-06-22):
三菱MR-J5的输入脉冲参数Pr.PA13无法更改,默认是正转,反转脉冲。只能更改正负逻辑。是否就意味着只能两路脉冲控制,不能使用脉冲+方向的控制方法

网友A:
不大可能吧

网友B:
改不了是什么状态?是不是设置完没有断电重启?

网友C:
软件里面的设置感觉把以往设置的整合和简化

集电极的方式是支持的,关于集电极输出请参考 “MR-J5 用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面的设置感觉把以往设置的整合和简化集电极的方式是支持的,关于集电极输出请参考 “MR-J5 用户手册”...

        -----------------------------------------------------------------我没有实物和软件,就是在三菱官网看的用户手册,硬件,参数设置,功能,几个手册全看了,没有可以更改Pr.PA13的方式,手册上写的由厂家设定,其他系列伺服的手册我大概也看了一下,都是由厂家设定

网友D:
不改也可以用吧。

网友C:
参阅了一下J4的设置PA13的说明,结合三菱伺服调试软件选择J5。

在图示画红线的地方可以修改,修改完成后列表显示也会随着修改。

网友E:
也许有专门的特制版专用版会有这样的特别限制,但是通用伺服的脉冲指令形式是一定可以改的。

网友F:
可以用MR Configurator软件诊断修改参数 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阅了一下J4的设置PA13的说明,结合三菱伺服调试软件选择J5。在图示画红线的地方可以修改,修改完成后列表显示也会随着修改。列表显示给我的感觉是离线无法修改,只是提供预览。...



意思是只能软件修改参数,在驱动面板上无法修改只能预览?

网友C:
这款没用过,驱动面板理论上也是可以该的。实际中也有驱动面板改不了的驱动器,这种少数的估计没几个人爱用。

网友G:
更改时需要断掉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