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五个上升高度任意设定?

楼主(2021-06-22):
各位同行老师们,我用威纶触摸屏和三菱PLC要实现5个上升高度的任意设定,请大家给我稍微详细点的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上位置速度设置好

等于1就到第1高度

等于2就到第2高度

等于3就到第3高度

等于4就到第4高度

等于5就到第5高度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思路就是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上位置速度设置好等于1就到第1高度等于2就到第2高度等于3就到第3高度等于4就到第4高度等于5就到第5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思路就是这个思路。



非常谢谢陈工,我只是在四个不同的高度位置用了四个接近开关,速度是固定的,例如在触摸屏上输入3高度就会在第三个高度停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你可以试试,思路就是这个思路。】进行回复:        ---------------------------------------...



精度要求高吗?调速电机还是步进伺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思路就是这个思路。



做大神的样子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