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近红外光谱分析仪更好的使用?

楼主(2021-06-23):
近红外光谱分析仪是利用气体或液体对红外线进行选择性吸收的原理制成的一种分析仪表,它具有灵敏度高反应速度快分析范围宽选择性好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等工业生产中。

近红外光谱分析仪的光源是采用上下两个电极的方法,通上电流,电极之间就形成一个火花式光谱仪光源。在这火花式光谱仪光源中,电极之间空气或其他气体一般处于大气压力。因此放电是在充有气体的电极之间发生,是依靠电极间流过的电流使气体发光,是建立在气体放电的基础上。

低压火花以及控波型光谱分析仪光源是在电容电场作用下,采用控制气氛中放电;火花 光谱分析仪光源是在直流电场作用下,稀薄控制气氛中放电;等离子体火花式光谱仪光源是在射频电磁场作用下控制气氛中放电(电极之间的电压以及电流的关系不遵守欧姆定律的)。

光谱分析仪光源的作用是将待测元素变成气体状态,而后激发成光谱,根据该元素谱线强度转换成光电流,由计算机控制的测光系统按谱线的强度换算成元素的含量。

光源作用的这种动态过程,就是将样品由固态变成气态,其中一部份元素激发而发射光谱,而这些气态的样品又不断地向四周扩散,分析间隙的气态样品也在不断更新,以求达到一个动态平衡,当火花光谱分析仪光源激发一定时间后,蒸气云中待测元素浓度增大,只有蒸气云中浓度足够大,才能得到大的光电信号。

近红外光谱分析仪是否稳定正常地运行,直接影响到仪器测定数据的好坏,如果气路中有水珠、机械杂物杂屑等都会造成气流不稳定,因此,对气体控制系统要经常进行检查和维护。首先要做试验,打开控制系统的电源开关,使电磁阀处于工作状态,然后开启气瓶及减压阀,使气体压力指示在额定值上,然后关闭气瓶,观察减压阀上的压力表指针,应在几个小时内没有下降或下降很少,否则气路中有漏气现象,需要检查和排除。

近红外光谱分析仪保养工作做得好,就能够延长使用寿命,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