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烘缸齿轮箱轴承室磨损了就用它修

楼主(2021-06-23):
  烘缸是用铸铁制成的两端有盖的空心圆筒,由缸体及其两端的缸盖组成,在运转过程中,内通蒸汽将输送的纸张烘干烫光。在设备的长期运转中,易发生金属疲劳,产生永久变形,轴承与轴承室出现间隙配合,从而导致相对运动产生磨损。一旦出现上述问题,影响设备的正常生产。

该类烘缸齿轮箱轴承室磨损问题传统方法难以现场快速修复,外协修复由于受地域加工条件限制只能返厂维修,部件一旦出厂,修复周期难以掌控;而且,无论是更换新部件还是传统维修方法,都不会改变金属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并且不能达到100%的面配合,在设备长期运行中由于受各种力的综合作用,仍会再次出现磨损。

  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可以在线快速解决烘缸齿轮箱轴承室磨损问题,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减少或避免了拆卸,大幅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因突发性或重大设备问题造成的损失。

  某企业纸机烘缸齿轮箱轴承室磨损,在检修时发现齿轮箱靠近烘缸侧轴承室磨损,磨损不均匀,局部较深。轴承与轴为退卸套配合,轴承型号22313,转速745转/分,企业加工新轴及齿轮,但是轴承室无法在线有效修复。利用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的过程特别简单:

  1、磨损表面烤油处理→表面打磨处理→表面清洗处理;

  2、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至均匀无色差;

  3、然后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至待修复部位;

  4、材料固化,去除多余材料再次涂抹材料至待修复部位,安装轴承即可完成修复。

  该材料修复轴承室磨损讲究的是综合力学性能,即具备金属所具备的弹性变形和韧性、刚度等,同时也具备金属所不具备的退让性能,也就是说材料不具有金属疲劳的特性,材料还具有良好的抗压性能,可以满足各种设备运行压力和强度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