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滑丝的原因及修复方法

楼主(2021-06-23):
  滑丝即是螺纹连接件中,螺牙连接处由于受力过大或其它原因导致螺牙磨损而使螺牙无法咬合,螺纹连接无法拧紧的情况。从物理学角度分析镙丝“滑丝”,不外乎有这样几种原因:一是用力过猛或过偏;二是器件磨损过大;三是材料质量太差。

  螺纹滑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预紧螺栓的过程中,螺栓因受到拉伸应力而产生了变形,它的恢复应力使其与它所连接的密封部位紧紧地连在一起,随时间加长,部分拉伸变形成为永久变形,恢复应力下降,导致其发生了应力松弛,扭矩降落,从而出现了螺栓松动现象;金属件在被紧固的过程中发生了压缩变形,随时间加长,部分压缩变形成为永久变形,恢复应力即作用于螺栓的应力下降,导致螺栓出现松动现象。

  螺纹滑丝的修复方法

  一般情况下,出现螺纹滑丝后,传统的方法是在螺栓上缠绕布条等、扩孔等,这些措施或许能应付一段时间,但是也造成了螺纹滑丝问题扩大化。而比较快速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修复,该材料与传统的方法相比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更高的粘接力、抗弯曲强度、抗压强度、抗腐蚀性能、堵漏性能等方面。螺纹滑丝具体的修复步骤如下:

  1. 用氧气乙炔烘烤内螺纹表面,去除渗入基体组织的油污,直至碳化。过程中要控制好火焰温度和工艺方法,避免使螺孔出现局部损毁;

  2. 用砂布、钢丝刷等工具,打磨去掉内螺纹表面氧化层,直至露出金属原色;

  3. 用无水乙醇将螺纹表面彻底清洗干净,确保表面干净、干燥、结实;

  4. 严格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搅拌至颜色均匀一致,没有色差,并立即涂抹;

  5. 在内螺纹部位及刷涂好SD7000脱模剂的螺杆上涂抹适量的材料,确保有效粘接及覆盖;

  6、将涂抹材料的螺栓进行安装紧固,固化后即可投入生产运行。同时可确保设备的正常拆卸。

  某企业减速机螺栓孔破损出现泄漏油,轴封密封端盖螺栓孔破损,泄漏孔径5mm、渗漏油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