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测量统计功能及其在自动化测试中的应用

楼主(2021-06-23):
示波器测量统计功能 及其在自动化测试中的应用

一般示波器都是有自动测量功能的,比如频率,周期,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平均值,占空比,正脉宽,负脉宽等等是很常规的功能配置。

这些测量值是实时刷新的,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被测波形的测量数据。下面分别是台式示波器和LOTO虚拟示波器的测量值显示:

有些时候,实时显示测量值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尤其是在我们监测某几个测量值不要超出一定范围的时候,实时刷新的测量异常值可能一闪而过,或者忽高忽低地波动让我们很难反应过来。在工业自动化检测的时候,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我们并不是需要知道当前的测量值是多少,而是需要监控这个测量值在允许的区间范围内,一旦超出范围要自动警报通知执行机构做相应的处理。

这就需要示波器提供更高级的测量值功能,能观察测量数据的历史变化趋势曲线,能够设置警报阈值,能和外部设备进行故障处置联动。

中低端示波器一般是没有这个功能的,LOTO示波器最近推出了这个上位机软件功能,免费下载上位机软件进行升级,就能用使用LOTO虚拟示波器做到这个功能。

LOTO的测量值统计曲线功能 是将自动测量量,包括的历史变化趋势绘制成曲线图,可以同时多个测量量显示并记录。该功能适用于自动化检测领域对产品或者信号进行客制化故障联动。

LOTO示波器的软件界面的设置区,可以选择要统计的测量量可以选择频率,周期,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平均值,占空比,正脉宽,负脉宽等等,也可以多选。不同物理量会用不同颜色的曲线区分。

通过统计曲线的这个功能,我们能清楚看到波形的测量量历史变化趋势。而用普通示波器看,只能一的波形的变化,但它的历史变化趋势我们是不知道的。统计曲线的目的就是做这个工作。就是它把每一的测量量记录下来,然后把形成的一个趋势画出来。

在红色故障按钮旁边的选项栏内,可以选择绘图点的时间间隔。由于记录曲线的取样点一共有2000个点。所以如果要长时间记录统计曲线的话,就需要把时间间隔拉长。例如设置时间间隔为两秒,而这并不意味着,两秒才记一个点。它是把这两秒的内这些变化的最大最小值都记录下来,然后等到两秒以后,再把它们画出来所以时间间隔是更新的数据的间隔时间,但是这个过程中,它不会丢掉这些数据

下面我们峰峰值的统计为例,演示下它的统计过程:

我把输入的正弦波幅值逐步的从下往大,我们会发现在下图的统计曲线中,它的幅值变大的时候,峰峰值的统计曲线趋势是变大的,峰峰值从0.729变到了3伏并且峰峰值变化的整个过程,通过统计曲线可以即使看到变化过程,历史变化趋势。而用示波器观察,只能看到当前的的峰峰值是多少。

在历史统计曲线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实现故障联动的功能在故障检测设置栏勾选峰峰值,设置故障范围和故障码。当峰峰值超过所设置的范围后,系统自动检测并判断为故障,于是自动暂停并且,当故障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警告外界比如可以IO报警、软件报警或者用串口发送一些故障下图红色字样就是软件报警

IO口报警或者串口报警,有的需要根据客户的具体联动的执行设备进行定制或者调整。

最后我们看下客户的统计曲线和故障联动的具体应用

首先选择要监控的物理量,同样也是可以同时选择多个。例如这个客户案例选择监控这个周期信号的周期,

现在的周期是1k把故障检测打开,然后选上周期 选择故障,小于17.6微秒 大于1500微秒的时候固定的故障码是01

设定这个故障以后,我们观测周期的历史统计曲线,等待信号周期的变化

上图中,周期已经超过了刚才的警戒范围,所以它现在报故障了,然后LOTO的usb示波器的灯会变亮。自动控制系统的PLC联动,告诉PLC IO口置高了 这时候串口模拟输出了一个IO高电平给外界,然后故障联动的部分会通过串口报警

这时,在串口调试页面,我们可以发一个命令,询问现在示波器的状态串口回复的命令是01,01代表是停止的状态然后手动发送第二个命令:询问故障,查看故障类型,他会通过故障码告诉我们是哪个故障。串口反馈的01,而周期故障码为01,因此我们就知道故障的原因是周期故障了。

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故障了,所以就可以排除故障。

正常运行的状态下,周期的测量值是在故障设定合理范围之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统计曲线没有报故障。我们通过串口询问状态,串口回复02,表示正在采集。发送询问故障,回复的是FE,表示没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