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润铠装式热电阻热电偶的常见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1-06-23):
1、仪表显示温度偏低?

答:可能是热电偶极性接反导致。

2、热循环使用后易断线?

答:当超过铠装热电偶外径使用温度极限时,铠装热电偶套管材料、绝缘材料及热电偶丝,因其各自膨胀系数的差异,致使偶丝过度伸缩而断线,可增加热电偶直径,改变保护管间距,使热电偶丝受力变小。

3、用户定期检查,误差有很多变化?

答:插入深度不同会导致传感器产生测量误差,建议使用固定装置确保插入深度一致。还有传感器达到使用寿命,也会产生测量误差,这种情况需要更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