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C-2DP与倍福BK3150的DP通讯故障排除

楼主(2021-06-24):
昨天车间找我说好好的一台设备,突然间就不能用了,问出来什么问题,现场的人说PLC上直接亮红灯,设备能点动运行,但是设备上的温度显示都不正常了,听到这里后的第一反应是不是24V的供电上出了问题导致CPU报错了,让现场断电后测量24V的正负,确认了现场的24V供电没有问题,考虑能够点动,但是温度显示异常,应该是硬件出现故障了,让现场检查倍福的分布式IO,果然倍福的分布式IO亮了红灯,而且CPU上也是SF常亮,BF闪烁,带着电脑去现场在线诊断,诊断结果为IO访问错误,当时就感觉要么是DP的通讯电缆出问题了,要么就是模块出问题了,两种猜测一起测试,一边让人出重新焊了一根3-8的通讯线,一边自己将在线诊断时无法访问的模拟量模块拆除,硬件组态也删掉,看看是否是模块损坏,发现模块拆除,重新更改组态后还是有报错,基本考虑为通讯电缆的问题了,更换了简易的3-8通讯后断电重启,设备恢复正常了,让现场重新采购DP电缆,简易的3-8通讯线只能临时替用,,下面是排查时的图片。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B(2021-10-25):
多半是非高柔性电缆用在运动场合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