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柱材料试验机在实际加载中可能出现的故障及解决方法介绍

楼主(2021-06-24):
长期使用单柱材料试验机时,主机底座上方的指示灯会显示,将试样拉至断裂,会造成杠杆严重失衡,同时杠杆尾部上微动开关打开,导致电器使用不正常,这时候需要及时处理问题。然而,指示灯的显示不同,发生的断裂也不同,如果试样断裂,不影响其他部分,那指示灯会显示红色,而其他断裂会显示绿色。不管操作人员看到什么样的颜色,都要对设备进行检查处理。

在单柱材料试验机的实际加载过程中,如果出现加载过程中卸载的情况,使用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原因,引发该故障的原因较多,包括:

1、送油阀阻尼针与阻尼孔间隙过小。

解决方法:每次加载只能达到一定负荷,当负荷不能再上升时,送油阀回油管出油量大,这时候需要取出阻尼针,沿阻尼针轴向用锉刀适当锉去一部分。

2、油压系统严重漏油,油路系统漏油一般都出现在缓冲阀、回油阀、送油阀、油泵及管路的连接处。

解决方法:加垫后拧紧螺丝即可。若是密封垫片坏了,就必须拆开此处更换新的,垫片应有紫铜或铝合金制成。

3、间隙溢油过多,可以从溢油等出口看到。

解决方法:加厚油液的黏度,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经过精密测量后,应到生产厂调换活塞和油缸。

4、安全阀调节不当或阀尖与孔封闭不严。

解决方法:拆卸安全阀调节螺钉,检查零件损坏情况进行调换,超载过多,将螺钉向下旋,反之向上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