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达易控PLC转以太网在智能污水系统不改变PLC程序与触摸屏通信

楼主(2021-06-24):
兴达易控PLC转以太网模块在智能污水中不改变西门子200PLC源程序转以太网与触摸屏通信案例

西门子200PLC在智能污水处理控制系统中在PLC原有的程序不变的情况下,利用兴达易控CHNet-S7200转以太网,将西门子PLC程序监控数据提供给触摸屏画面,内有程序作为参考

现场电气设备以及电气电荷说明。

二、控制说明

1、所有设备均可手动启停。

2、自动状态下:

2.1提升泵1、2受浮球1控制高启低停。

提升泵1、2开启PAC计量泵、PAM计量泵开启,气浮机的多相流泵,刮渣机开启。

2.2提升泵3、4受浮球2控制高启低停,混合液回流泵、污泥回流泵开启,鼓风机开启。潜水搅拌器1、2、3间歇运行1每小时运行5分钟,2、3每小时运行20分钟。

2.3排泥泵受浮球3控制,低位保护,浮球4高位停止。

2.4螺杆泵受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低启高停。

3、PLC控制、触摸屏显示。

兴达易控CHNet-S7200驱动安装

安装编程驱动之前,计算机必须首先安装过西门子 MicroWIN 软件、STEP7 软件或者博途软件,控制面板中应有“设置 PG/PC 接口”图标,如下图:

如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 32 位的,请安装 兴达易控CHNet-S7200 32 位编程驱动;如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 64 位的,请安装兴达易控CHNet-S720064 位编程驱动。安装的时候,请右击驱动程序,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安装完成后,请重启计算机。

【NetS7PD1801_setup_x86】为 兴达易控CHNet-S7200 32 位编程驱动;

【NetS7PD1802_setup_x64】为兴达易控CHNet-S7200 64 位编程驱动。

重启计算机之后,进入控制面板,打开【设置 PG/PC 接口】,可以看到新增的通讯接口:

MicroWIN 编程调试

模块对 MicroWIN 编程调试有两种方法:通过 CHNet 编程驱动,或者通过西门子的以太网驱动。

5.1.1 通过兴达易控CHNet 编程驱动

1. 打开 MicroWIN 软件,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设置 PG/PC 接口】图标;

1. 在【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中选择 NetS7PD.PPI.1 , 确保【应用程序访问点】为 Micro/WIN

—>NetS7PD.PPI.1,点击【属性】按钮;

2. 如果知道模块的 IP 地址,在【模块的 IP 地址或域名】中直接输入 IP 地址,点击【确定】按钮;

3.如果不知道模块的 IP 地址,可以点击【查找本地的模块】,选择要连接的模块,点击【选择设备】按钮。

4.点击左侧导航栏的【通信】图标

5. 鼠标双击【双击刷新】图标,选中刷新到的 PLC,点击【确认】按钮。

通过西门子以太网驱动

1. 打开 MicroWIN 软件,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设置 PG/PC 接口】图标;

2. 在【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中选择计算机的网卡,确保【应用程序访问点】为 Micro/WIN—>计算机

网卡,点击【确定】按钮;

注意:请选择后缀为 TCPIP 的计算机网卡

3.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通信】;

4. 点击如下图标,打开 IP 地址浏览器;

5. 点击【新地址】按钮,在【IP 地址】中输入模块的 IP 地址,点击【保存】按钮,双击保存后的 IP 地址;

6. 鼠标双击【双击刷新】图标,选中刷新到的 PLC,点击【确认】按钮。

连接昆仑通态ti7062触摸屏

1、打开昆仑通态 MCGS 组态环境——设备窗口,选择【PLC-西门子-S7CP243_1TCP】;

2、在设备属性设置中,将计算机的 IP 地址填入【本地

IP 地址】,模块的 IP 地址填入【远端 IP

地址】,【远端端口号】填入 102;

3.点击【设置设备内部属性】进行变量的新建;

4、新建变量后点击【快速连接变量】;

2、 再点击【设备调试】,进行变量的监视;

西门子200PLC内部程序

触摸屏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