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传感器怎么接DVP04AD-S的±10V模式

楼主(2021-06-24):
跪求如下问题:

DVP04AD-S的电压输入模式只有-6V~+10和-10V~+10V两种,现传感器是0~5V输出。因该选那个模式,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买个转换模块转一下吧,既可以实现信号转换,又可以进行安全隔离

网友B:
理论上随便哪个都可以,建议选用-10~10

网友C:
都可以选择 没有区别 只要包括0到5v这个区间都可以

网友D:
不是可以调整gain值的么,,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0~5V的传感器能否有0~8000的数字量其实就是不太懂gain是干什么的。

楼主:
-10~10数字量-8000~8000,传感器0~5V数字量只有0~4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