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RVI指令求解

楼主(2021-06-24):
控制字中的D2是旋转方向信号的输出装置,为啥要加这个呢,输出方向不应该由S2的正负决定吗???加上这个用在 什么地方呢?

第二个问题 这条指令与信捷的 PLSF  有啥区别, 信捷这条指令说是可变脉冲指令,台达的这条指令可以由触摸屏写进PLC一直改变吗?

楼主:
有没有信捷大佬

网友A:
这个指令是相对位置指令,就是说根据当前位置,再次以D2的脉冲频率(速度)运行D0个脉冲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Y3的方向,我们不改变,只改变D2的正负来改变我们的实际位置需要。

还有一个指令为DRVA,这个是绝对位置指令。它是以原点为基点的。这个在调试的过程中,可以对比一下,便一目了然。

再触摸屏上面,我们一般会把D0和D2写出来。这样就可以同时改变位置和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令是跟三菱的DRVI指令一模一样的。用法为这个指令是相对位置指令,就是说根据当前位置,再次以D2的脉冲频率(速度)运行D0个脉冲的位置。一般情况下,Y3的方向,我们不改变,只改变D2的正负来改变...



请问Y3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S2是脉冲数目和运行方向指定(带“-”是反方向,没有“-”是正方向),至于D2,那个是该指令输出给伺服驱动器或者步进驱动器用的,驱动器需要脉冲和方向信号才知道运转以及往哪个方向运转,你直接理解为S2是该定位指令的方向输入,D2是输出给驱动器的方向信号,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2是脉冲数目和运行方向指定(带“-”是反方向,没有“-”是正方向),至于D2,那个是该指令输出给伺服驱动器或者步进驱动器用的,驱动器需要脉冲和方向信号才知道运转以及往哪个方向运转,你直接理解为S2是...



谢谢 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S2是脉冲数目和运行方向指定(带“-”是反方向,没有“-”是正方向),至于D2,那个是该指令输出给伺服驱动器或者步进驱动器用的,驱动器需要...



Y3点就是一个方向信号,PLC要给伺服一个输出的方向信号,D2那就是一个脉冲数量,在走绝对位置的时候理论上不会有负脉冲的,一旦由那代表着你过原点了

网友:
自己要学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