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气阀控制的功用

楼主(2021-06-24):
请问这个控制器的品牌,名称,功能,接线以及显示的都是什么。plc能否读取信息。

网友A:
这个是SMC的比例阀吧

网友B:
这不是负压表吗?

网友C:
按说明书操作

网友D:
品牌:SMC   设备名称:电子式压力开关/压力传感器

产品手册,可以通过下面的官网链接,很详细:

https://www.smc.com.cn/products/zh/s.do?ca_id=1192

http://www2.smc.com.cn/Webpdf/zh/SwitchesSensorsController/Self-contained/ZSE20(F)ISE20.pdf

网友D:
1、根据仪表上的信息,判断是 电子式压力开关   还是 压力传感器,若是开关量 就直接接到PLC的数字量输入点;  若是 模拟量,就接到 PLC的模拟量模块(可能需要单独购买)。

2、显示的是 当前的压力 ,可以看下说明书 来确认;

网友E:
真空开关,可以设定真空压力,输出开关量连接PLC或继电器。

网友E:
叫它真空压力继电器也行。

网友F:
有人回复这么好,干嘛不结贴?

网友G:
负压继电器

网友H:
模拟量就可以读出实时数据,开关量只能检测通断(根据设置值比较)

网友I:
负压表(压力传感器),品牌那上面写着嘛,“SMC”

网友J:
西门子各PLC之间通讯例子

网友K(2022-01-18):
这个没有通讯功能   只是做显示用   要通讯的得掏钱

网友L(2023-08-09):
引用 网友D:
品牌:SMC   设备名称:电子式压力开关/压力传感器产品手册,可以通过下面的官网链接,很详细:https://www.smc.com.cn/products/zh/s.do?ca_id=1192 h...

这个已经很详细了,SMC的比例阀,3线制,通过控制输出的4~20ma信号控制比例阀的开度,从而控制气源的大小。我们经常使用在气动隔膜泵的控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