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计的分类和选型

楼主(2021-06-25):
选用硬度计可按以下硬度计的类别来选。测量金属硬度的硬度计主要有:

1.洛氏硬度计

用于各种钢材(含合金钢、不锈钢)硬度的测试。这是最重要的、最常用的一类硬度计。

有以下几种:

①洛氏硬度计。指手动打硬度的,指针显示的。这是最早也是最普通用于钢材硬度测试的硬度计,可以测硬质合金、淬火钢和未经淬火钢材。硬度较软的铸铁、薄于2毫米的板材均不适合于用此种硬度计。有三种试验力,从小到大,共有三种硬度:HRA、HRB、HRC,其中淬火钢材、模具钢常用HRC。②电动洛氏硬度计。性能同①。不用人工手动打硬度,可以得到较准确的数据。

③数显洛氏硬度计。性能同②。其为数字显示,读数方便。

④数显表面洛氏硬度计。当金属硬度层比较薄时,如用一般洛氏硬度计就会将硬度层打穿,而测不到其表面硬度层的真正硬度。这时要用洛氏表面硬度计。由于表面层较薄,人工手动打就不易控制,一般都为电动,且为数显,所以是数显表面洛氏硬度计。用于经过渗碳或渗氮的钢材、电镀层为主,以及用于想知道金属如钢材、合金钢、硬质合金表面的硬度。

⑤数显洛氏、表面洛氏硬度计。能测一般的洛氏硬度,又能测表面洛氏硬度。根据压头匹配和标尺选择,可测参数为HRA、B、C、D、E、F、G、H和K。CPU数据处理。机子除配有打印机外,还有RS-232计算机接口。

2.维氏硬度计

用于测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硬质合金(如铝合金)及表面渗碳、渗氮层的硬度,用HV表示。 对于表面层很薄、硬度又较低的材料,要用小负荷维氏硬度计。这种硬度计带有显微镜(有的生产厂称为显微硬度计)以便观察打出的凹痕,有的还配有编程计算器,能使硬度值的计算迅速准确。还有一种称微小维氏硬度计,最小试验力只有10克力(10gf)。

3.布氏硬度计

测未经淬火的钢材、铸铁、有色金属及质软的轴承合金材料,用HBW表示。除一般数显布氏硬度计外,还有携带式布氏硬度计、锤击式布氏硬度计和门式布氏硬度计。

4.布洛维硬度计即,可以打布氏、洛氏、维氏三种硬度的硬度计。比较适合于开发、研究用。(工厂一般为大批量、同产品,用的较方便)

5.邵氏硬度计(又称肖氏硬度计,这是因为硬度计都以外国人的姓氏称呼,译音不同就有不同的中文字)。我国在这方面标准不多,只有HA和HD两种,前者为较软橡胶类硬度参数,后者为较硬的橡胶或塑料硬度参数。需要指出,有的塑料硬度很高,如“赛钢”(可做成齿轮等耐磨件),并不适合于用邵氏硬度计来测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