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以太网模块三菱FX对产品的初步调试

楼主(2021-06-25):
  产品简介:北京华科远创科技有限研发的远创智控YC8000-FX是一款经济型的以太网通讯处理器,是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工厂设备信息化需求(设备网络监控和生产管理)而设计,用于三菱FX1S/1N/2N/3S/3G/3GA/3GC/3U/3UC系列、汇川、士林AX、禾川、维控PLC以太网数据采集,非常方便构建生产管理系统。

远创智控YC8000-FX采用工业级设计,导轨安装,带通讯线。不占用PLC编程口,上位机通过以太网对PLC数据监控的同时,触摸屏可以通过复用接口X2PLC进行通讯。远创智控YC8000-FX支持工控领域内绝大多数SCADA软件,支持三菱MC以太网协议和ModbusTCP两种通讯方式。

1     上电、观察指示灯

将三菱 FX 系列 PLC 上电,将连接 PLC 的通讯线接入 COM1 口之后,红色 Pwr 电源指示灯将立即常亮, 如果连接网线后,绿色 LINK 灯将常亮,此时如果 COM1 口通讯正常,绿色 COM1 串口指示灯将在数秒内闪烁,将连接触摸屏的通讯线接入 COM2 口之后,如果 COM2 口通讯正常, COM2 串口指示灯将在数秒内闪烁。

2     连接电脑、查看 Web 网页

用以太网网线(交叉和直连线都行)将电脑网卡和模块的 RJ45 网口相连,观察 YC8000-FX 的绿色 Link指示灯应常亮。Link 灯常亮表明模块已经建立了以太网连接。

如果电脑启动了无线网卡的话请禁用无线网卡(某些时候会影响有线网卡的通讯)。

将电脑的本地网卡的 IP 设置成 192.168.1.100。如下图所示:

电脑上运行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78(这是出厂 IP 地址),然后按回车键,

浏览器应能显示模块的内部 Web 网页。

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登录后显示的首页,如下图所示:

备基本信息:由出厂时预置。

PLC 状态信息:显示当前 PLC 类型和工作模式。

串行接口参数:显示当前设置的串行接口 COM1 COM2 的参数。

以太网接口参数:显示当前设置的以太网接口参数。

2.1  串行总线接口参数

自动获取 PLC 类型:默认为“开启”,“开启”状态下不需要再去设置“PLC (COM1)——>PLC 类型”,将自动识别 PLC 型号。

HMI 波特率自适应:默认为“开启”,“开启”状态下不需要再去设置“HMI (COM2)——>波特率”,将自动识别 HMI 波特率。

系统工作模式:选择工作模式,有“三菱以太网协议”和“TCP 透传”两种模式,建议用户选择“三菱以太网协议”模式。

通讯重试次数:当通讯发生错误时,重试的次数,默认为 3

PLC (COM1)——>PLC 类型:选择正确的 PLC 型号,包括 FX1SFX1N/FX2NFX3U/FX3G,如果“自动获取 PLC 类型”为“开启”,请忽略此设置。

PLC (COM1)——>波特率:默认即可,模块上电会自动把 PLC 的波特率提高到最高波特率,对于 PLC 型号为“FX1N/FX2N”,波特率可设置为 38400 或者 19200;对于其他型号 PLC,此参数无意义。

HMI (COM2)——>波特率:只有当“HMI 波特率自适应”为“关闭”,需要根据实际 HMI 设置的波特率手动设置该参数,当“HMI 波特率自适应”为“开启”,此参数无意义。

2.2  以太网接口参数

设置 IP 地址、掩码和网关;

当更改以上参数后请点击[确认]按钮,模块将复位并重新启动。请回到地址栏重新键入新IP 地址刷新,首页并查看以太网接口参数设置是否有效。

本地端口号:默认为 5551;如果工作模式选择的是“TCP 透传”,此参数必须和虚拟串口设置软件中的“端口号”保持一致。

ModbusTCP 连接数:开放的 ModbusTCP 连接数,默认为 1,即开放 1  ModbusTCP 连接修改密码、确认密码:修改密码后,点击[确认]按钮,YC8000-FX 将复位并重新启动。

2.3  通讯诊断

PLC (COM1)——>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 PLC 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PLC 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PLC 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HMI (COM2)——>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触摸屏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触摸屏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触摸屏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以太网(TCP/IP)——>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计算机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计算机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计算机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TCP 连接数:S7TCP 客户机连接数,包括编程软件、组态王等的 TCP/IP 通讯;

运行时间:模块上电后的运行时间

上次内部故障:系统故障,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产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