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故障性质类别的快速判别

楼主(2021-06-25):
  1、电力电缆的故障分类

  电缆故障若按故障发生的直接原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试验击穿故障;另一类为在运行中发生的故障。若按故障性质来分,又可分为开路、低阻、高阻故障等。

  开路故障:指电缆的甲端与乙端一相或者三相完全断开。低阻故障:若电缆相间或相对地绝缘电阻在100kΩ以下的故障称为低阻故障。高阻故障:若电缆相间或相对地故障电阻较大,以致不能采用电桥或低压脉冲法进行粗测的故障,通称为高阻故障。它包括泄漏性高阻故障和闪络性高阻故障。

  在试验过程中发生击穿的故障,其性质比较单纯,一般为一相接地,很少有三相同时在试验中接地或短路的情况,更不可能发生断线故障。其另一个特点是故障电阻均比较高。运行电缆故障的性质比试验击穿故障的性质复杂,除发生接地或短路故障外,还有断线故障,因此在测寻时,还应作电缆导体连续性的检查,以确定是否发生断线故障。

  2、快速判断故障性质类别

  电力电缆一旦发生故障,在故障测寻工作开始之前,准确地确定电缆故障的性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到电缆故障事故通知后,首先要仔细询问变电站和电力调度值班人员故障现象,如事先有无接地信号,跳闸保护是过流继电器动作还是速断继电器动作,断路器如是多油或少油形式的,应询问或观察断路器绝缘油的颜色,电缆敷设方式是直埋、架空还是隧道敷设,有无电缆接头,系统内部有无其他电气事故发生等。一般情况下,电缆故障以单相接地故障为多(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该情况应首先检查电缆户内头和中间接头。

  如果是事故跳闸,交联聚乙烯电缆应首先怀疑是外力破坏,因为从该种电缆结构上可以看出,每一相芯线上,都包覆着一层金属铜屏蔽,理论上不会造成两相或三相芯线之间直接短路。观察断路器绝缘油的颜色,如果很深,可根据经验判定,短路故障点距离出线柜较近,反之,应该较远。因为距离越近,放炮爆炸释放传输的能量损耗越小,这可以通过绝缘油的颜色来判断。当然,发生故障后,首先应测试电缆的绝缘数值,然后将测试的数据再结合上述经验进行分析,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http://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