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坏了怎样维修和维修方案

楼主(2021-06-25):
  有轴承的地方就要有支撑点,轴承的内支撑点是轴,外支撑就是常说的轴承座。一般轴承座坏了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磨损了,这是轴承座常见的问题。

  轴承座坏了怎样维修呢?

  1.堆焊后机加工来进行修复,而堆焊会使部件表面达到很高温度,造成部件变形或产生裂纹,通过机加工获取尺寸造成停机时间的大大延长;

  2.激光熔覆工艺,操作不当会引起局部起球、空洞,达不到表面熔覆目的,也不利于获得大面积的熔覆层,并且可能会导致热变形,维修成本很高;

  3.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工艺修复,该工艺修复时间短,效果明显,维修成本低,可以考虑。

  轴承座坏了维修方案举例说明:

  某企业减速机出现明显的漏油、噪音加大等事故征兆,现场拆检后我们发现该减速机轴承座已严重磨损,在直径方向磨损偏差最大达1.5mm,磨损面轴向长度达140mm;轴承座磨损引起了齿轮啮合间隙变大,运行噪音加大的现象。采用碳纳米聚合物技术短短几小时内就完成全部修复工作,保证了企业的生产。具体步骤如下:

  1.表面处理:使用氧气乙炔将轴承室表面油污烤干,用角磨机将表面氧化层打磨干净且表面粗糙,然后用无水乙醇将表面清洗干净,晾干;

  2. 严格按照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调和均匀无色差;

  3. 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至轴承室磨损部位,涂抹厚度大于轴承室单边磨损量;

  4. 以轴承室磨损部位两侧的未磨损部位为基准进行刮研,以修复出基准尺寸;

5. 材料固化,将基准面和修复表面多余材料及釉面用砂纸打磨清除。

  轴承座的维护与保养:

  轴承座冷却系统的使用。轴承座冷却水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可以延长轴承座的使用寿命。

  轴承座在开始生产的过程中必须对轴承座进行预热。对轴承座分型面的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