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封位漏油还能修复使用吗

楼主(2021-06-25):
  轴封是一种摩擦密封或填料函,用以防止压缩机或其他流体输送设备轴与轴承之间的液体泄漏,也是防止泵轴与壳体处泄漏而设置的密封装置。而受设备长期磨损的因素,电机轴封位漏油是常见的故障之一。

  电机轴封位漏油常见的原因分析:

  1、油封橡胶老化,弹性减弱,密封力减小。

  2、轴承磨损或轴弯曲变形,造成轴径向跳动量大而漏油。

  3、轴及油封使用时间长了,会有一定的磨损,甚至在轴上磨出一道沟,二者之间的间隙变大而漏油。

  电机轴封位漏油案例介绍:

  某企业循环风机的电机在拆检过程中浮动密封位置磨损,单边磨损17mm,像这种2000kw的増安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企业是没有备用电机的,为保生产一直没有停机修复,在拆检之前就有渗漏油的情况,企业也寻求了几家修复方法,首先排除了补焊机加工,补焊导致的热应力是不可控因素,对于激光熔覆企业也做过了解,无论是价格还是修复工期都不合适。

  在了解到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可实现短期内解决设备问题,可以减少停机时间,立即采用了该修复工艺。电机轴封位漏油修复的简单工艺步骤如下:

  (1)用氧气乙炔表面烤油,直至无火花四溅为止;

  (2)磨光机打磨修复面去除高点,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保证修复面粗糙洁净干燥;

  (3)调和SD7101H材料,涂覆在修复表面;

  (4)因为磨损量较大,材料需要分多次涂覆,最终恢复至原始轴径;

  (5)涂覆完成后,加热固化;

  (6)固化完毕后,装配浮动密封到位开机试运行无异常。

  该修复过程用了6小时就完成并恢复了生产,修复后严格按照机械设备维护保养规定,修复后的部件可以达到新部件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