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常见轴承位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21-06-25):
  罗茨风机属容积式风机,叶轮端面、风机前后端盖。这种鼓风机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广泛应用于水产养殖增氧、污水处理曝气、水泥输送,更适用于低压力场合的气体输送和加压系统,也可用作真空泵等。我们在使用罗茨风机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故障,只要及时快速维修就不会影响生产。

  我们结合案例来看下罗茨风机轴承位故障问题:

某企业罗茨风机尾端下轴轴承位;轴承型号:N322E;转速:1000r/min ,轴颈尺寸:Ø110mm,磨损深度: 0.8mm-1mm;磨损宽度:50mm。

  该风机属于卧式,它由两个渐开腰形转子、长圆形机壳、两根平行轴组成。机壳可分为带有水冷、气冷和不设冷却装置三类。传动机构是在两轴的同端装有式样和大小完全相同的、且互相啮合的两个齿轮,使主动轴直接与电动机相连,并通过齿轮带动使从动轴作相反方向的转动。每个转子旋转一周,能排挤出两倍阴影体积的空气,因而主动轴每旋转一周就排挤出4倍阴影体积的空气。罗茨风机进、出口合理的布置应为:上端进风下端排风,这样可以利用高压气体抵消一部分转子与轴的重力,降低轴承压力,减少磨损。

  罗茨风机轴承位故障维修方法的选择:

  传统的修复方法对那些温度特别敏感的金属零部件,会使零件表面达到很高温度,造成零件变形或产生裂纹,影响零件的尺寸精度和正常使用,严重时还会导致轴的断裂。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技术是利用材料特有的机械性能和抗压性能,针对性的修复轴承位磨损问题的一种现场修复工艺。其优点是粘结力好,具有良好的抗压性能、抗机械振动性能及具备优异的现场应用性等综合性能,可实现现场修复,修复效率高,不需要对设备大量拆卸。

  修复罗茨风机轴承位故障的过程也特别简单,短短几小时内就可以维修完成:

  1.用氧气乙炔对轴承位进行烤油处理;

  2.用磨光机将待修复的轴承位进行打磨处理;

  3.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4.安装修复工装并紧固,确保工装的轴向位置正确;

  5.材料固化后打开工装并对修复部位进行修磨处理;

  6.测量确保轴承与轴径配合的过盈公差要求;

7.完成修复后依次热装轴承内圈等零部件,开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