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广电开关2种接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26):
如题,此开关用于伺服控制器,接法中一个的属于原点,另外两个一样的属于极限,根据电路图显然是两种接法,请大家指点一下,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这样接。

楼主:
补充一下,前面接了一组  3个的接法都是白色线空着  综正蓝负,黑信号,已测试正常,而这边则把白色线和棕色一起接到24V了,测试也正常了,在同一个流水线里,同样都只取一个黑色做信号,为何接法有区别。

网友A:
正常正负极限接常闭。安全用。所以它白色接了24V,白色不接是常开,白色接了24V就是常闭。老鸟一般安全的东西都是接常闭的

网友A:
正负极限接常闭,原点信号接常开。正常是这样。有经验的工程师也是这样搞,一般新手不懂,正负极限也是用常开

网友A:
P-OT和N-OT就是接了常闭,正负极限用,HOME SWITCH是原点传感器接常开。这图纸画的不错

网友A:
只要记住一点,安全防护的,全部用常闭就对了。如果你用常开的,断线了,它还是常开,如果你是用常闭的,如果断线了,它就收不到信号,就动不了。

网友B:
根据电路图,高低限位采用的是常闭开关低电平触发的设计。这种设计的优势在于:平时限位未触发时限位信号一直为“高”,这么一来,一旦出现限位故障(断线),会立即触发限位保护措施。而采用高电平触发设计的话,平时未触发时是“低”,那么如果限位系统出现断线故障,主控也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系统就会有隐患(限位失灵)

网友C:
你应该看一下这个传感器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