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M241使用SD卡刷固件问题请教

楼主(2021-06-27):
施耐德M241使用SD卡刷固件问题请教

新买的PLC固件版本只适用于机器专家软件,现在想把其固件版本刷为SoMachine V4.3可以对其编程的版本。新买的几块SD卡(8G、16G都有)、新买的M241系列PLC,SD卡中写入固件后,插入到PLC中,然后PLC上电,开始SD卡指示灯亮了一会,而后SD LED关闭,ERR(红色)和I/O(红色)LED 开始闪烁,刷固件不能成功。请教大家!
另外,通过USB和以太网方式刷固件也不能成功,问过施耐德客服,说是需要SD卡方法更新固件,但也不能成功!

网友A:
找施耐德的技术人员来搞,自己买的那个卡估计不行。

网友B:
你SD卡弄的是什么版本,我遇到241PLC固件版本是V5.0.8.4,用SD卡刷v4.0.6.38,不成功;然后用SD卡刷v4.0.6.39,成功了;

用线刷,总是反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因为之前用SD卡刷过程序,施耐德400说用户名可能变更了

网友C(2021-10-25):
通过编程线就可以更新固件

网友D(2025-06-18):
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