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SMART,怎么跟多台变频器进行通讯,可以用modbus吗

楼主(2021-06-27):
求路过的大神说下,plc200SMART,怎么跟多台变频器进行通讯,,可以用modbus 吗,如果可以硬件接线是怎么接的,简单举个例子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用的一般是modbus  rtu。程序smart 200 库里面的程序就行。每台变频器站号设置不一样,最后一台需要拨码。就像加一个终端电阻一样。接线的话,非常简单啊,所有的变频器有两根线,一个是RDA,还有一根RDB。每台的RDA串联起来,每台的RDB串联起来,最后和PLC的485九针口接上,3号针脚是RDB,8号针脚是RD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一般是modbus  rtu。程序smart 200 库里面的程序就行。每台变频器站号设置不一样,最后一台需要拨码。就像加一个终端电阻一样。接线的话,非常简单啊,所有的变频器有两根线,一个是RD...



PLC九针头3+,8-;你在这殴打小朋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我用的一般是modbus  rtu。程序smart 200 库里面的程序就行。每台变频器站号设置不一样,最后一台需要拨码。就像加一个终端...



没有啊,3号脚确实的接RDB,8号脚接RDA。

网友C:
你留个邮箱我这有个样例可以发你参考下

网友D: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8种品牌PLC的Modbus TCP、Modbus RTU、Modbus ASCII、Socket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网友E:
看你多少台通信,如果数量较多,轮训做不好会出问题

网友F:
如果数量多,建议走总线。。

网友G:
modbus rtu  百度一大把例子还用问

网友G:
你这是想让别人给你写好

网友H:
485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留个邮箱我这有个样例可以发你参考下



550751409@qq.com,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一般是modbus  rtu。程序smart 200 库里面的程序就行。每台变频器站号设置不一样,最后一台需要拨码。就像加一个终端电阻一样。接线的话,非常简单啊,所有的变频器有两根线,一个是RD...



好吧,有点懂了

网友I(2021-08-21):
大佬真多。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J(2022-10-06):
可以的,modbus RTU ,手拉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