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欧姆龙漫反射广电怎么调

楼主(2021-06-27):
如题,两个旋转分别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先说答案,欧姆龙官网上有详细的介绍,就连这俩旋钮的调节方法,都有详细的介绍:

1:开关的调节

光电开关旋钮的调节|文本常见问题|产品共通信息|产品资讯|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官网 (omron.com.cn)

2:此类产品信息

E3Z-LS 距离设定型光电开关/手册・说明书 | OMRON Industrial Automation

再说点额外的,看你最近一直发帖问,有人回答是不错,但是你没发现吗,你问的都是一类问题,我前面帖子也建议过你学点基础的,你说感觉那样慢,这样问反而学的快(估计也是受现在短视频的荼毒,需要花时间的东西已经看不进去了),但是你自己没有发现,你到目前问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同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也就是继电器相关的,这属于一大类,原理搞明白了,其余的就非常简单了,无非是怎么实现的问题,有的是光实现,有的是电磁实现,等等吧,底层东西一点都没变,现在自动化产品越来越多,你要是这样挨个弄,学到老也是原地打转转,一直在重复做无用功,就好比相同逻辑的程序,用一个通用程序块就可以了,你非得把每个相同的逻辑再写一遍,看起来很努力,其实是在做无用功,看起来很勤劳,但是没啥用;

另外,元器件上一般都标着厂家和型号,最起码都会标着型号,各家的官网资料非常非常详细,尤其是日系产品,你竟然每次都问什么品牌啊的,简直不知道在想什么(那么大字的品牌和型号视而不见吗?);一个搞工控的不会学会利用官网资料,反而跑到论坛问那么基础的问题,真是守着厂家不用,非得去九手经销商手里去买东西一样;

作为一个同样转行的人,看着你这么干就很累,看你头像和你说的,估计年龄也不小了,所以就更不要把不多的时间浪费在这样的无用功上,你这么再下去十年,估计还会问这种简单的问题,因为现在自动化产品的更新速度,远远超过了你这么单个学习的速度;

伙计,劝你一句,学会用巧劲,别这么蛮干(看起来很勤奋,其实是懒惰的表现),工控行业不容易,转行来这更不容易,踏实一点,先学点基础资料,然后再对照实物,这样才能长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答案,欧姆龙官网上有详细的介绍,就连着俩旋钮的调节,都有详细的介绍:1:开关的调节光电开关旋钮的调节|文本常见问题|产品共通信息|产品资讯|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官网 (omron.com....

网友C:
一个是高低电平切换,另一个是灵敏度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答案,欧姆龙官网上有详细的介绍,就连这俩旋钮的调节方法,都有详细的介绍:1:开关的调节光电开关旋钮的调节|文本常见问题|产品共通信息|产品资讯|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官网 (omron.co...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与建议

基础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的,但基础里有我问的东西吗,看过一些书及说明,简单的东西都复杂话了,看不懂,有的勉强看懂记忆不深刻,回头就忘了,应该是我水平问题,不过一般没见过的东西,有人简单说一下都能理解,加上我现在的时间并不宽裕,你说的官网查资料倒是我应该马上解决的。

再次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说答案,欧姆龙官网上有详细的介绍,就连这俩旋钮的调节方法,都有详细的介绍:1:开关的调节光电开关旋钮的调节|文本常见问题|产品共通信息|产品资讯|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官网 (omron.co...

网友:
min距离最小

max距离最大

d是暗通

L是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