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表比普通数字表易干扰吗?

楼主(2021-06-27):
昨天用万用表测试电控柜,钳形表的表黑表笔插到24伏负极,红笔悬空,屏幕数字各种数字乱跳。而用另一台数字表同样的操作,表显示数字为0,这让我以为是钳形表抗干扰能力差。

我还想起了以前的一个工厂电源测380v  也是不准,想想好像是同一款钳形表。

请大家帮分析一下问题原因,谢谢!!!

附上钳形表

网友A:
L2.jpg前两天试用了一款FLUKE的钳流表,在相同的条件下,这块表的测量值比较稳定,抗干扰能力强,而且能无接触的测量电压。就是价格太高了,哈哈

网友B:
我早上发的第一个回复帖,怎么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试用了一款FLUKE的钳流表,在相同的条件下,这块表的测量值比较稳定,抗干扰能力强,而且能无接触的测量电压。就是价格太高了,哈哈...



一分钱一分货,价格贵点肯定测出来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早上发的第一个回复帖,怎么没了?



我白天没时间,都是晚上来看看,不清楚您白天的回复

网友B:
这个现象不是表抗干扰所致,是表灵敏度高的表现。表笔接受空间杂散信号的显示。

网友D:
应该不会。

网友:
一个样,一般数字万用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