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式循环冷却水处理方法探析_刘登辉

楼主(2021-06-28):
阐述了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特点及主要问题,说明了开式循环水处理的必要性,分析了常见的循环冷却水化学处理方法和物理处理方法的处理原理及处理效果,比较了常见的循环冷却水处理方法的优点和缺点,提出了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优化选择。

网友A(2021-08-10):
冷却水处理方法探析

许多行业使用冷却塔来冷却过程和公用设施流。冷却塔通过热交换器使水循环,当水的盐度达到较高水平时,一些水会不断蒸发,有些会被吹走。需补充损失的水,不断添加杀菌剂、缓蚀剂和除垢剂等化学物质,以减少潜在的腐蚀。大多数情况下,会添加机械/介质过滤系统以过滤约10%的侧流,以防止固体堆积。

英瑞Dryden Aqua冷却水处理工艺解决方案

在约10%的侧流中添加AFM®活性滤料过滤;
AFM®是一种具有高表面氧化潜力的生物抗性介质,可显着降低潜在的生物积垢和杀生物剂浓度;
由于AFM®的亲水性,AFM®表面不会结垢,从而保证了高效连续的过滤性能;
由于其表面积大、过滤能力强,即使在高浓度循环,
AFM®介质也能有效地净化冷却塔环境;
总运行成本(主要是杀菌剂)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