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式空压机温度过高的原因

楼主(2021-06-28):
现在已经步入了让人又爱又恨的夏季,很多地方温度直线升到30°C以上。面对炎炎夏日,螺杆式空压机温度过高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我们要如何处理呢?接下来就跟着红五环机电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夏季,螺杆式空压机较普遍的故障便是散热器堵塞。

多几次,反复吹扫,已达到清理散热器的目的。并需要根据螺杆式空压机运行环境进行周期性吹扫,防止散热器堵塞而造成的高温提醒。另外,发生下面这些情况,也会造成螺杆式空压机高温预警:

1、滤油器过于脏。当压缩机中的滤油器太脏时,阻力油无法按正常流量进入压缩机,压缩机就会因冷却润油不足而迅速升温。

2、冷却油油面过低。当螺杆式空压机冷机检查时,油面低于检视管下端时,需要立即进行补充。

3、油标号低或油质差。空压机需要采用螺杆式空压机生产厂商的专用压缩机油,用其他低标号或是劣质油时,会回黏度及比热达不到标准,从而造成温度过高

4、断油阀失灵。在滤油器与压缩机之间有个断油阀,放断油阀无法开启时,会因无润滑油及冷却,压缩机启动后温度迅速上升,大约1min左右就会自动停机。应该拆下压缩机主机排气端的温度塞,发现温度塞上干燥无油,就会有青烟从孔中飘出。打开螺杆式空压机检修孔,拆下断油阀,用手轻轻拨动阀杆,看能否前后推动或能否轻松复位。如果拨动或回位困难,则需进一步降断油阀解体。如果阀杆或阀孔有油垢,则需要用细砂纸打磨直至能轻松滑动;如果弹簧折断或有异物卡信也会影响阀杆运动,此时需要更换弹簧或清洗弹簧或者弹簧座。

5、油气分离器芯太脏。当油气分离器芯太脏时,油因阻力过大而影响循环,造成过热停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加载前后的压差进行判断,当两端压差为开机之初时的3倍或最大压差达到0.1Mpa时,需要清理或更换油气分离器芯。

6、温控器旁通阀处于开启位置。温控器旁通阀在冷机时处于开启位置,温度升高后逐渐关闭。当它失灵后就可能一直处于开启位置,冷却油就从此处而不通过散热器直接回流螺杆式空压机,所以温度会慢慢升高二导致停机。检修方法与断油阀检修方法相似。

7、排气压力过高。当排气压力超过额定压力时,长时间运行就会因压缩机及柴油机负荷过重而升温导致螺杆式空压机停机。如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先检查和调节压力阀,然后检查柴油机油门控制系统并排除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