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的一般测试方法

楼主(2021-06-28):
  电缆故障测试仪一般测试方法:

  1、现场故障测试前应首先检查仪器电量是否充足,若电量不足时,应外接电源,仪器方可正常使用。

  2、开启“电源开关”,待仪器进入Windows桌面系统后,自动进入电缆故障测试系统设置界面。

  按下“测试电源”键,此时仪器面板上“闪络、脉冲”指示灯交替闪烁,默认“低压脉冲”状态。(注:如果仪器退出电缆故障测试仪系统后,回到了桌面系统,需要重新进入电缆故障测试系统,可用触摸笔双击桌面系统上电缆仪图标,重新进入电缆故障测试系统设置界面)。

  3、根据被测电缆的类型、实际长度及故障性质,用触摸笔点击电缆仪相关触摸键,进行参数初始设置。

  4、参数设置完毕(默认“低压脉冲法”),将仪器测试线红、黑二个夹子分别接到被测故障电缆的故障相和另一好相或电缆地线上,点击“采样”键,仪器自动进入数据采集状态,波形同时显示在屏幕上。再次点击“采样”键,仪器便进入“连续”采样状态。操作者可根据屏幕上显示的波形幅度及位置不断调节“位置调节”和“振幅调节”旋钮。调整到波形便于分析为止,再点击“取消采样”触摸键停止采样。

  5、如果设置“高压闪络法”,点击“采样”键后,仪器进入“采样中”的等待状态,对故障电缆高压冲闪时,便会自动将“采样盒”采集的信号显示在屏幕上。并且再次进入“采样中”的等待状态,准备采集下一次高压冲闪时的信号。在不断高压冲闪采样过程中调节“位移调节”“振幅调节”旋钮,调整到波形便于分析为止,再点击“取消采样”触摸键停止采样,然后进行游标操作,得到故障点距测试端电缆长度。

了解更多电缆故障测试仪:http://www.hvhipot.cn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潭现代企业城B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