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晃电参数计算

楼主(2021-06-28):
1)晃电电压(80%Ue,176V

装置的低压电动机都是由变电所开关柜内的接触器控制,每台电机的控制回路电源都是取自本柜的电源。对于交流接触器,当电源电压低于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的50%,时间超过1个周期(0.02s)时接触器释放;当电源电压低于80%,持续5个周期(0.1s)时接触器释放。晃电发生时,电源电压值在一瞬间(大于接触器的释放时间)降到低于接触器线圈的吸合电压,使接触器的主触头释放,同时控制回路中的自保持触点释放,造成电动机停机甩负荷。

2)恢复电压(90%Ue,198V

电动机起动时,其端子电压应能保证所拖动的机械(负载)要求的起动转矩,且在配电系统中引起的电压波动不应妨碍其他用电设备的工作。为此,交流电动机起动时,配电母线上的电压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在一般情况下,电动机频繁起动时不应低于系统标称电压的90%,电动机不频繁起动时,不宜低于标称电压的85%

2)配电母线上未接照明或其他对电压下降较敏感的负荷且电动机不频繁起动时,不应低于标称电压的80%

3)配电母线上未接其他用电设备时,可按保证电动机起动转矩的条件决定;对于低压电动机,还应保证接触器线圈的电压不低于释放电压。

3)电机起动批次的确定和校核

根据电机再起动时电流模型数据分析:当电网晃电的时间在0.5s以内时,电机立即再起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倍左右,也即是电机在零转速起动时起动电流的一半左右。一般电网晃电的时间都比较短,通常是在100ms以下,电机立即再起动的电流倍数更低,约为额定电流的2~3倍左右,可取2.5倍计算。因此,从概念上认为电网允许可以再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比零转速再起动的电动机容量大,但实际上都是按零转速再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来进行核算。

生产装置按重要程度提出需要再起动的电机位号后,我们要核算变压器允许最大起动容量。如在再起动允许容量范围内的,可以设置一批起动。如不在此范围,可以分两批、三批等,每批间隔时间可设0.5s1s。正常生产时一台变压器是带一段低压母线运行的,但是也要考虑一台变压器带两段低压母线运行的工况。

4)允许失电时间

装置的重要电机如果失电的时间过长,就算电机再起动成功,但装置已联锁停车,所以目前设定的允许失电时间一般都设为10s,根据历年发生晃电的数据进行分析,电网发生单次晃电的时间都较短。

泰普科技是专业治理晃电问题的专家,旗下生产的抗晃电控制器已经在化工、石油、冶金、电力、水泥、市政设施等领域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