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modbustcp报文解析

楼主(2021-06-29):
00 01 00 00 00 0B FF 10 00 00 00 02 04 45  09 60 77  ; 请教个问题   smart200 通过MODBUS TCP CLIENT指令发出的 报文 如何解析    modbus 地址是40001   数据2191

网友A:
关于modbusTCP 协议格式解析可以参考: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728/13/42387867_927229090.shtml

00 01 00 00 00 0B FF  10 00 00 00 02 04 45  09 60 77  中

00 01 00 00 00 0B FF   为报文头;

10 为功能码

00 00   起始地址

00 02   数量

04  字节技术

45  09  60 77 字节1、2、3、4的数据

网友B:
00 01 00 00 00 0B FF 10 00 00 00 02 04 45  09 60 77
解析如下:
00 01:传输标识,可变、可不变;
00 00:协议标识,Modbus TCP协议固定为00 00;
00 0B:字节长度,表明从单元标识符开始有11个字节;
FF:单元标识符,一般由客户端决定;
10:功能码;
00 00:寄存器起始地址;
00 02:寄存器数量;
04:字节计数;
45 09:第1路寄存器预写数据;
60 77:第2路寄存器预写数据。

网友A:
报文的功能就是 置数  将  40001  =  4509H      40002 = 6077H ;  不过 40001 不是 2191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8种品牌PLC的Modbus TCP、Modbus RTU、Modbus ASCII、Socket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报文的功能就是 置数  将  40001  =  4509H      40002 = 6077H ;  不过 40001 不是 2191...



十六进制数据45  09 60 77换算为浮点数,为2198.02905273437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报文的功能就是 置数  将  40001  =  4509H      40002 = 6077H ;  不过 40001 不是 2191...



我觉得楼主可能就是解析不出这个数值来,当然手算浮点数换算确实很麻烦,网上找个计算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modbusTCP 协议格式解析可以参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728/13/42387867_927229090.shtml 00 01 00 00...

        -----------------------------------------------------------------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 01 00 00 00 0B FF 10 00 00 00 02 04 45  09 60 77解析如下:00 01:传输标识,可变、可不变;00 00:协议标识,Modbus TCP协议固定为...



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文的功能就是 置数  将  40001  =  4509H      40002 = 6077H ;  不过 40001 不是 2191...



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8种品牌PLC的Modbus TCP、Modbus RTU、Modbus ASCII、Socket通信视频教程: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报文的功能就是 置数  将  40001  =  4509H      40002 = 6077H ;  不过 40001 不是 2...



真的是没有理解这串报文的意思 找不到数据在哪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 01 00 00 00 0B FF 10 00 00 00 02 04 45  09 60 77解析如下:00 01:传输标识,可变、可不变;00 00:协议标识,Modbus TCP协议固定为...



写得很详细 非常感谢!

网友D(2021-08-20):
00 01 00 00 00 0B FF 10 00 00 00 02 04 45  09 60 77
指令解析如下:
00 01:传输标识,可变、可不变;
00 00:协议标识,Modbus TCP协议固定为00 00;
00 0B:字节长度,表明从单元标识符开始有11个字节;
FF:单元标识符,一般由客户端决定;
10:功能码;
00 00:寄存器起始地址;
00 02:寄存器数量;
04:字节计数;
45 09:第1路寄存器预写数据;
60 77:第2路寄存器预写数据

网友E(2022-11-02):
你这个发的不是很全,因为西门子的发送报文是要综合判断的,要结合R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