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IWAREMS称重模块

楼主(2021-06-29):
西门子SIWAREX MS这个称重模块怎么编程啊,有没有大佬用过这个模块进行编写相关称重程序,有例子程序吗?

网友A:
这个模块有个标准的库程序,可以直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有个标准的库程序,可以直接调用。



我用的是西门子SIWAREX MS称重模块,下载到标准程序库了,可以直接调用,称重的重量数值也可以显示。

我也下载了官网的称重画面触摸屏程序,里面的页面都有和模块的设置一模一样。。。可以在触摸屏上进行校称和调零

但是每次点击都不可以调零和校称,不能写入数据。使用电脑的调试软件的可以进行调零和校称。。。

困扰好久了。。。。不懂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