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压机轴头磨损快速修复技术,解决停机停产问题

楼主(2021-06-29):
  辊压机轴头磨损问题分析:

某水泥企业CDG170/120辊压机 、轴承型号241/800CAK30/C3W33、轴径Ø800mm、1:30锥、磨损0.5-1mm。该设备出厂时轴承压盖顶在轴承端面,辊压机运行过程中辊体无法自由伸缩,轴承受到非正常的轴向作用力,长期运行中造成轴承频繁损坏。

  辊压机轴头磨损原因:

  1. 轴加工尺寸误差锥度比与轴承内圈锥度比存在误差,通常需要加工单位按照图纸尺寸加工后需要与轴承适配,最常见方法是采用显影剂进行装配观察,接触面积超过75%。

  2. 轴承安装不到位,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更换轴承或维检时对轴承安装位置和紧固要求不清晰,或出现数据错误判断;对于锥度轴和轴承紧固要求,需要参照轴承游隙安装标准。

  3. 部件配合误差,辊压机辊体轴承安装分为固定侧和伸缩侧(自由侧),伸缩侧(自由侧)是轴承在轴承座或轴承座有相对自由的轴向移动量,辊压机在工作时辊体会升温膨胀,自由移动量就是保护轴承的安全措施。

  设备频繁的损坏,企业被迫停机停产多次,虽然临时采用垫片的方法,但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在了解到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可以现场快速修复后,及时采用了该修复技术。该技术可以做到修复表面与轴承内达到100%的配合面,同时恢复轴原始设计的过盈尺寸,因此可以保证更好的受力,在设备正常保养的前提下,其修复后的使用寿命甚至高于更换新部件的使用寿命。

  辊压机轴头磨损快速修复过程:

  (1)查看轴承位磨损情况,准备备品备件;

  (2)用电动钢丝刷清除轴修复位灰尘和锈迹,用砂轮片清除金属隆起毛刺;

  (3)使用氧气乙炔将轴表面烤油处理,至油脂碳化;

  (4)用磨光机对修复表面打磨处理,达到粗糙见金属原色;

  (5)在轴修复表面确定同轴度;

  (6)轴承内圈涂覆索雷SD7000脱模剂,晾干备用;

  (7)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至均匀无色差;

  (8)涂覆材料,涂覆时要均匀严密避免缺损和气泡;

  (9)安装轴承到预装位置并固定轴承;

  (10)材料固化后,拆除轴承,清理轴上多余材料,清理出油槽和油孔;

  (11)回装轴承并测量轴承自由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