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数字太小怎么调节?CAD标注设置技巧

楼主(2021-06-29):
在绘制CAD图纸的过程中,经常会需要标注图纸中图形对象的面积、长度、角度等。那么在添加CAD标注后,如果CAD标注数字太小怎么调节呢?接下来的CAD教程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浩辰CAD软件中CAD标注数字太小怎么调节的解决办法,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

CAD标注数字太小的解决办法:

方法一:CAD标注样式设置

首先打开浩辰CAD软件,然后在菜单栏中找到【标注】—【标注样式】,即可调出【标注样式管理器】,选择用到的标注样式后点击【修改】,在调出的【修改标注样式】对话框后,将其切换至【文字】选项卡,调整文字高度(文字高度值越高文字越大)。如下图所示:

方法二:单次调节CAD标注数字文字大小

打开浩辰CAD软件,然后点击需要调整的CAD标注文字,在左侧的特性栏中找到【文字】—【文字高度】,在调出的如果CAD标注数字太小将文字高度调大即可(文字高度越大文字越大)。如下图所示:

或者是直接双击标注文字,在调出的【文字格式】对话框中,调整文字高度。如下图所示:

本篇CAD教程中小编主要给大家整理介绍了浩辰CAD软件中CAD标注数字太小怎么调节的解决办法,各位小伙伴在CAD绘图中如果遇到CAD标注数字太小不知道怎么调节时可以参考本篇教程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