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轧胚机轴径磨损如何短时间修复

楼主(2021-06-29):
轧胚机主要由两个或几个相向旋转的轧辊组成,通过两辊中间时靠瞬间的挤压力形成胚片,并初轧出毛油,再通过精炼浸出便形成了成品食用油。是一个典型挤压力设备。某企业在停机检修过程中发现,轧胚机的轴承出现了跑内圈的情况,共有12台轧胚机,此次拆检4台,发现其中有两台产生了跑内圈的情况,导致轧胚机轴径磨损了。

  轧胚机轴径磨损的原因:

  轧胚机轴磨损不均匀,轴头前端磨损量较大,后端磨损量较小,说明此轴在加工时存在一定误差,锥度轴颈的锥度公差、直径尺寸和表面粗糙度再加工过程中均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是影响其配合接触面的主要因素。在机加工工艺中,不管采用何种加工方法加工出的零件表面都不是绝对光滑的,所有的零件表面都有它各自的表面纹理。通常在机加工要求其配合面积不能小于75%,而表面纹理是与标准面的偏差,这种偏差来源于粗糙度、缺陷以及波纹度。在加工圆锥时会产生直径、圆锥角、形状等误差,这些因素在圆锥配合中,将造成基面距误差和配合表面接触不良。因此接触面积减少,传递扭矩较小连接不可靠,故易造成轴的磨损。

  轧胚机轴径磨损如何短时间修复?

  通过以上分析,机加工修复是肯定行不通的,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技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方法的不足。该技术在线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很好的保护设备本体不受损伤,且修复过程中不受轴单边磨损量的限制。可在线快速修复,减少或避免了拆卸。其修复过程也特别简单:

  1.对轴径进行烤油直至油污碳化;

  2.对轴磨损部位进行打磨处理;

  3.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直至无色差;

  4.轴磨损部位涂抹材料至均匀无气孔;

  5.将轴承内圈清洁干净并刷涂SD7000脱模剂晾干备用;

  6.安装轴承到预装位置;

  7.材料固化后拆除轴承并检查修复尺寸,清除多余材料;

8.安装要求回装轴承并紧固,测量轴承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