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12346

楼主(2021-06-29):
image.pngimage.png1.三菱两轴如何实现对图案的打标

2.若生成点阵图,程序上如何表达

网友A:
谁设计的方案  真是难为你了    上位机人工智能手段才能完成的事情  非让你用一个普通PLC完成,绝对是拍脑袋做事的人想出来的

网友B:
万物皆可数学建模,你这个图案需要数学模型,也就是说每一笔图案都需要用数学量化(每一笔个圆弧可以认为是基于圆心的一段弧长,不规则的图形需要分割成规则图形去量化,最终是用数学函数表达这个图案的每一笔),然后换算成两轴的脉冲数发出去,以图案的某一点作为基准点,去描绘每一个笔画,不是做不出来,这个做出来很屌的。费时费力费纸费程序员费脑子。

网友C:
不带插补功能想实现估计不行,直接买专用控制卡吧

网友D:
运动控制器跑G代码不好么

网友E:
没有联动插补功能的话~~~~~也不能说做不出来吧,一个狮子耳朵估计就得大半天。

正经的回答问题:

1,三菱两轴没用过,但这种两轴结构需要一个专门的运动控制器(至少是运动控制模块)进行联动插补运算。实际操作中我们是直接调用运动控制模块指令的,并不需要详细了解联动插补内部算法。运动控制器外环频率大概4~20kHz,在运动控制领域是其他主控原件不能替代的。

2,在采用运动控制模块的前提下,狮子的图像是使用G代码或类G代码编程的。G代码指令描述的并不是点阵而是不同轨迹(线段),这样既提升加工速度又提升加工精准性和线条平顺性

网友F:
上运动控制器吧

网友G:
别用三菱PLC,累死,换运动控制器,正运动/雷赛的都可以

网友H:
专业的事情还是要用专业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