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择技巧

楼主(2021-06-30):
1、如何正确选择伺服电机和步避电机

主要视具体应用情况而定,简单地说要确定:负载 的性质(如水平还是垂直负载等),转矩、惯量、 转速、精度、加减速等要求,上位控制要求(如对 端口界面相通讯方面的要求),主要控制方式是位 置、转矩还是速度方式。供电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 电源,或电池供电,电压范围。据此以确定电机和 配用驱动器或控制器的型号。

2、如何配用步进电机驱动器?

根据电机的电流,配用大于或等于此电流的驱动 器。如果需要低振动或高精度时,可配用细分型驱 动器。对于大转矩电机,尽可能用高电压型驱动 器,以获得良好的高速性能。

325相步进电机有何区别,如何选择?

2侣电机成本低,但在低速时的震动较大,高速时的 力矩下降快。 5相电机则振动较小,高速性能好,比 2相电机的速度高 3050%     ,可在部分场合取代伺服 电机。

4、何时选用直流伺服系统,宫和交流伺服有何区 别?

亘流伺服电机分为高刷末日无刷电机。高刷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启动转失巨大,调速范

围宽,控制窑易,需要维护,但维护方便(换碳 刷),产生电磁干扰,对环境再要求。因此芭可以 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普通工业和民用场合。

无刷电机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响应快,速度 高,惯量小,转动平:胃,力矩稳定。控制复杂,窑 易实现智能化,真电子焕相方式灵活,可以万波换 相;或正弦波焕相。电机免维护,效率很高,运行温 度低,电磁辐射很小,长寿命,可用于各种环境。

交流伺服电机也是无刷电机,分为同步和异步电 机,目前运动控制中一般都用同步电机,宫的功率 范围大,可以做到很大的功率。大惯量,最高转动 速度低,且随着功率增大而快速降低。因而适合做 低速平稳运行的应用。

5、使用电机时要注意的问题

上电运行前要作如下检查:

1)电源电压是否合适(过压很可能造成驱动模块的 损坏);对于直流输入的+/”极性一定不能接锚,驱 动控制器上的电机型号或电流设定值是否合适(开 始时不要太大);

2)控制信号线接牢靠,工业现场最好要考虑屏蔽问 题(如采用双绞线);

3)不要开始时就把需要攘的线全接上,只连成最墓 本的系统,运行良好后,再逐步连接。

4)一定要搞清楚接地方法,还是采用浮空不接。

5)开始运行的半小时内要密切观察电机的状态,如 运动是否正常,声音和温升情况,发现问题立即停 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