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CCLINK远程IO模块输出问题

楼主(2021-06-30):
用了一个16进16出的远程模块,为什么输出是从第三个字节开始输出的,比如设置对应IO为Y10-Y40,输出Y10和Y20的时候没输出,从Y30以后才输出的。

网友A:
16入16出的模块占用2个字,32个位,RX占用2个字节(一个字),RY占用2个字节(一个字),且连续。也就是你的10-17和20-27应该是被输入点使用的,不知道这么说是否解释清除

网友B(2021-10-28):
因为输入输出相互占用了对方的一半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