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通讯问题,求大佬们来救救孩子吧

楼主(2021-06-30):
某培训网下的软件,系统换了好几次,一直都是下面这个提示,pg设置里也跟别人的不一样,折腾两天了,大佬们有啥好的建议吗

网友A:
是多少的型号的PLC,,是USB=MPI电缆

网友B:
既然换了系统不行,干嘛不换一个地方重新下载一个软件试一下,再或者花钱在TB上买一个,别人远程帮你安装

网友C:
看截图应该S7-200的软件STEP 7 MicroWIN ,系统是WIN10的。

这个直接在WIN10上安装不了,尝试先安装Smart200的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然后再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就可以了。